固态硬盘安装xp

楼主(2011-08-06):
固态硬盘怎样安装xp?同样的配置下启动速度能快多少?有经验的朋友发表一个看法。
用固态硬盘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固态的都是小本子用的  速度应该也快不了多少吧

网友(2012-03-05):
不对,台式机也可以用的,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网吧的都是用固态的吗?

网友(2011-08-07):
快个20%问题的!
好处吗?有  就是使用硬盘中可以摔电脑,而硬盘没有坏道喽

网友:
固态硬盘好像没有速度优势吧?

网友:
固态硬盘速度快 ,我有个朋友用着就是老坏 都修了3次了, 不知是人品问题还是固态硬盘技术不成熟。

网友:
学习了不少资料

网友:
还没有试过哦,也没有测试过,呵呵

网友:
固态硬盘价位取决读写速度,质量好坏,价格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固态硬盘,不同的牌子,主控价格差距很大.最便宜的30G大概也要600左右.发热量很低,没什么噪音,相对而言,比普通硬盘要安全.读写速度的优势都很明显.网吧要是用固态硬盘,早破产了吧

网友:
没见过,固态硬盘什么样?

网友:
固态硬盘,不同的牌子,主控价格差距很大

网友:
固态硬盘的价格不好啊

网友(2012-03-04):
不知道怎么高的及时装不了系统

网友:
固态硬盘速度快,但是消费不起,太贵了。

网友:
没用过 偶也很想知道

网友:
硬盘是电脑配件里唯一的机械设备了。确实是该更新换代了,但现在看固态硬盘还是没有成熟。

网友:
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的好处应该是随机读取的性能和防震,低功耗

网友:
请问固态好在那儿呀?

网友:
感觉速度快了,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新手升级中....

网友:
固态硬盘用来做RAID应该比机械硬盘做RAID快不少吧!

网友:
寿命太短了?五千还是五万擦写次数?这寿命如果用迅雷的话那不的一个月就报废?

网友:
快是快,就是技术不够成熟

网友:
感觉就是一个大号的U盘,防震,价格贵,再就没啥了。

网友:
固态硬盘不就是 N个U盘集成一块去了么。  快也块不到那里去了,我家里装了 16G 固态硬盘,做系统盘应该够了。就是开机的时候快些,其他的时候没感觉出来有多快。

网友:
跟普通硬盘一样装系统,速度快很多。

网友:
固态硬盘开机速度只有10多秒

网友:
噢,SSD还未接触呦

网友:
固态硬盘是像优盘一样的用的是电子存储芯片,橙色好的其传输速度是普通硬盘的1倍左右。
如果想用他做系统可以用分区软件分出一个30G(你想分多少都可以)的容量作为系统盘用,然后用分区软件对其进行“主分区引导”就可以了。
有人使用低廉的MLC的固态硬盘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比传统硬盘慢。这是由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机制不适于固态硬盘。在Linux下无此问题。如果做系统建议你考虑下你硬盘的性能。(用他当系统时记得要独立供电,要不后果很严重)
启动速度比普通硬盘快20秒左右,没有任何噪音,而且也不怕碰撞、冲击、振动。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笔记本电脑发生意外掉落或与硬物碰撞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就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
  固态硬盘貌似 写过了  就会坏吧??

网友:
价格太高,目前不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