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进PE或系统就掉电

楼主(2011-08-07):
有一台式电脑启动后,进BIOS没问题,自检正常,但一进PE或系统就掉电。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前几天碰到一个一样的,可把我愁死了!怎么折腾都解决不了问题!给BIOS放电、换电源、重插CPU、重插内存条都没用,最后把内存条拔掉一根就好了(他是两根DDR1代内存条)。并没有对桥加焊或换桥!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怎么会是硬盘啊,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热保护,你看看cpu热吗

网友:
什么都别进,试能不能装系统

网友:
不进PE掉电不啊。要事不掉就不是温度的问题啊。去掉其他外接设备在说。。

网友:
得先看 开机什么都不进 掉电不 要是掉那就是散热问题 要是不掉那就是其他的问题 了 有可能是外设 有可能是系统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 是主板的供电不足呢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可能性大点。 没描述清楚情况不好判断

哦,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D:
这个你的一个个排除,重点检查CPU,内存,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碰到一个一样的,可把我愁死了!怎么折腾都解决不了问题!给BIOS放电、换电源、重插CPU、重插内存条都 ...

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 是主板的供电不足呢

换了电源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的一个个排除,重点检查CPU,内存,北桥

嗯,谢谢你的答案

网友:
进不了PE一般是内存问题,换根内存试试看!

网友E:
会不会是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散热??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象这种情况,内存故障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