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7240诊断卡跑D4

楼主(2011-08-07):
下县客户送来的品牌机上的板子:MS-7240,说是不过内存,小兄弟给擦擦能过了,拿走没两天又回来了,说还是老样子,,这次再试,,怎么也不过了,不加内存能报警,供电。时钟都正常。。吹排阻,压桥,刷BIOS都不行了,想请教一下:诊断卡跑D的,,能和哪有关??IO有可能么(没有可代换的)???

网友:
看框架图    上个打阻卡测测看  是不是北桥虚汗!

网友:
直接干北桥再说

一般都是北桥引起的
干北桥应该可以好。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槽不行了,干下北桥看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烧断线的,

网友:
你量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先测下阻值看是否正常,不行汗下北桥

网友:
查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满足。
内存不过码的也就是IO、COM号芯片、bios程序这些了。

网友:
换MSI芯片!!!!!!

网友:
先看看内存槽是否都接触上了,有没有氧化。你光弄了内存还不行。再就是内存引脚都接触好了没。先不要着急干北桥。

网友:
先刷BOIS。在干北桥吧。AMD可能是CPU那块。

网友:
查查总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