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v +3v有问题

楼主(2011-08-07):
asus a3v待机不正常,电流一直跳,后查发现 +3v有问题,本人把主板上有关+3v的元件基本上拆了一遍,现像依旧(图纸点位图论坛上有),不知道各位有何方法。还是此机有什和通病,望兄弟们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你要说是什么机型的啊  还有就是怎么个跳法

网友:
有关的元件你都拆了还跳,那就不好弄了,电源管理换了没

网友B:
+3V是从3V电感经过一场管转换过来的.我把转换场管拆了,待机电流是不跳的.所以跟前级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说是什么机型的啊  还有就是怎么个跳法

ASUS A3V,待机不正常.

网友:
后级短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V是从3V电感经过一场管转换过来的.我把转换场管拆了,待机电流是不跳的.所以跟前级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再查查小元件是不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再查查小元件是不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有这种可能.我也怀颖过,只是电容太多,全都拆下实在是头疼呀...

网友:
慢慢拆吧,做事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