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M VGA偏色!!!

楼主(2011-08-07):
朋友拿来一块ECS G31T-M的主板说是让帮忙给焊具VGA头,说做就做,因为这种活必竟很少做,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对了30分钟左右才给焊上了。刚一通电,F0以为没有焊好呢。少等片刻出现了一行字,不过是带色的,不正常。然后断电。看看VGA后边好像少了个贴片电容,也不是很确定,就找了一个焊上去。结果还是偏色:暗红偏蓝。接着对VGA的三基色测量,其中测得三基色与VGA后边的三个电感相连。其中一个似乎有点不正常,好像少了什么?思索了下决定飞根线试下,说着就把PCB线一端与中间一个电感相连,另一端与VGA针脚第根相连。然后再次通电测试,正常。如果说不这样飞线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补充内容 (2011-8-8 13:29):
才用了不到一天,今天告诉大家个不幸的消息:此主板现在又点不亮,复位灯常亮,不跑马。唉!!!

网友:
这是ECS G31T-M主板图片

网友:
贴片电容外表一样,可容量不一定一样!!!是你安的不对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不知道它多大,还有就是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也不清楚啊.所以才改的线啊。

网友:
在料板那个位置找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告诉大家个不幸的消息:此主板现在又点不亮,复位灯常亮,不跑马。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