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8-07):
经常植球加热完后总有1~2个连球,我搜索了许多解决办法,有大侠说用烙铁点掉,但是我怎么样都点焊锡都还在cpu上,结果约搞范围越大,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是用植球台植球的,非钢网加热。恳请大侠赐教点球方法。如果发错论坛,还望版主移动一下,谢谢
cpu
解决办法

网友:
用烙铁尖点掉,然后用镊子重新点上去,风枪吹好就行,多练几次就好的。

网友:
这东西别人教不了你,只能自己多练,熟练了就不会连锡了。

网友:
经常的事情 要是连了 你边吹 边用牙签 把它划卡开 然后加助焊剂 吹下就OK了 反正我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吹的时候用镊子夹掉

网友:
你可以用风枪加热,用摄子搞。。铬铁头太大了。

网友:
这东西 怎么说呢 一个人一个方法 自己摸索一下把

网友:
我的球已经和焊盘连一起了,锡搞不干净。。。。。。

网友:
拿掉后 再摆两颗就好了

网友(2011-09-20):
要细心 多练习

网友:
主要是涂膏太多了,才出现连锡,少涂点膏就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多练了 别人帮不了你的

网友:
我是用风枪+镊子,在锡没彻底化掉前,用镊子夹走。

网友:
知道卖油翁就知道什么是技术了

网友:
方法:用烙铁尖将短路的球溶掉,再重新上球即可
关键:必须熟练
所以:还是自己多练吧,没好办法
!

网友:
这时候尖头烙铁头派上用场啦,楼主你知道怎么用的,练习下,我经常有时候油抹得不均,掉一堆的都有,没有钢网,总不叫我重新摆吧,只能把那一堆扫掉,先吹好剩下的,再来补,很快的。

网友:
助焊膏涂得太多了吧,涂薄薄的一层就行。

网友:
用吸锡线嘛!

网友:
连珠我遇到的多数开始时焊锡膏涂多了造成的
一般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然后吹的时候注意看锡球的变化,有连在一起的你就直接用镊子夹掉
继续吹其他的,其他的弄好后涂点焊锡在摆两颗上去一吹就好
幸好你不是跟我似的有时候用手摆大的显卡芯片,摆上快两个小时
那样你的崩溃啊

网友:
烙铁加热注射器的针头 沾点焊膏一划就开了。

网友(2015-12-27):
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