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07):
前几天收了一个2马分尸的
笔记本
!!估计屏还是好的!!我这里还有收来的清华紫光的翻新液晶 (屏坏了 泛红) 我想用它+笔记本的屏改装一个系统用的屏!笔记本屏是LP150X05-A2的,查了资料是30单6的LVDS,我手里只有30双8的屏线,是不是要改屏线才可以改装啊!!请路过的赐教一下!!!
笔记本

网友:
有风险啊,问题比较严重!

网友:
改屏线,你就去查屏的PDF看脚定义,再查30PIN 单6线的定义。不过还是建议你去买现成的,也不贵!

网友:
谢谢热心的兄弟 决定去买单6的线 再次谢谢

网友:
单6的屏线要配用单6的驱动板以及相应的程序 你如果仍用清华紫光的原驱动板 换了屏线也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