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网卡电路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8-07):
   联想E46L。网卡被雷劈,换网卡后,不认设备, 量到这个VLAN-12的电压不正常,2.多V,并且以每秒0.1V速度掉电,。。别的供电都正常,晶振也起振了,
图纸上搜这个信号,项链的就上面图片上面的两个点,两边都连网卡,查补到怎么来的,主板跑线路也没查到相连的地方,
请教一下这个电压是做什么的? 应该不是别的地方供过来的, 会是网卡自身产生的吗?
网卡型号是博通,BCM57780

多谢指点

网友:
给个图纸的话了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A:
这个电压会不会是芯片输出的电压啊,我也都看了找不到这个电压,你试试断开vcc3_LAN你看看还有这个电压吗?看是不是这个电压的输出电压,试试看吧!研究学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会不会是芯片输出的电压啊,我也都看了找不到这个电压,你试试断开vcc3_LAN你看看还有这个电压吗? ...

我把网卡下了,还是有这个电压,晚上研究下

网友A:
晕这个就不知道了  图纸可能有问题不全,慢慢自己跑吧,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雷击的机子你还网桥试过没有啊,一般网桥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这个就不知道了  图纸可能有问题不全,慢慢自己跑吧,这个就没有办法了雷击的机子你还网桥试过没有啊,一 ...

en , 多谢了 。我研究下

网友B:
老式网卡这个电压靠三极管转换,网卡负责输出控制波形。新一些的在内部转换,外围电路只负责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网卡这个电压靠三极管转换,网卡负责输出控制波形。新一些的在内部转换,外围电路只负责滤波。

请教无边前辈,这个算是新网卡吧,我把网卡取下测量这个电压还是有电,不知何故。

网友:
上圖的圖紙上R181沒有 那是另一端了

网友:
查查周边的电阻

网友:
这路供电应该是网卡自己产生的,你测到得2V我怀疑是雷击造成板层短路,拆掉网卡打VLAN_12的阻值吧

网友(点评):
是的,找同样网卡的机器测量这个电压时1.2V和名称中的12对应,但是换网卡之后还是0.4V,估计网卡还有问题啊,

网友C:
那就看看网卡的一些设定脚的电阻有没有被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看网卡的一些设定脚的电阻有没有被劈坏

知道, 多谢了 。我查查

网友:
你看看从插网线接口进来,到网卡隔离,到网卡中间的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D:
网卡是全新的吗?请注意以下网卡灯是不是好的他要是坏了会导致网卡损坏i

网友(点评):
这个 可以研究下哦。。网卡灯以前还真没注意过哈

网友(点评):
网卡灯坏了网卡就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是全新的吗?请注意以下网卡灯是不是好的他要是坏了会导致网卡损坏i

你吧网卡灯的引脚吸要是中有电阻的话拆下来试试

网友:
修好没有撒,我这里有一台Y460的虮子也是雷劈的,换了也不行,换上去的芯片一会就烧了,原来是码片烧了M24C20那个芯片。不过晓得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