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进来瞧瞧这显卡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1-08-07):
我有一个PCI-E显卡,是DELL 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接口,请老师们指点:

  • 关闭
  • 网络图片
  • 相册图片
  • 图片列表
  • 普通上传

网友:
请老师们不吝赐教,在线急等中

网友:
有没有转VGA转接口啊

网友(点评):
有啊,可以直接去市场买个转接器 不过现在的显示器都有这个接口了

网友:
HDM的吧,还算新的

网友:
真的 还 没有 看 过那样的接口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HD高清接口

网友:
显卡型号会看不

网友:
不是高清数字接口,不一样的

网友:
是高清接口,DELL机器上用的多,但是这样的接口不是很多了,你可以上网上找找,因为DELL现在用的不是这样的接口了,另种型没有什么区别在插联进去。

网友:
应该还有个专用的转接线吧!

网友:
最新的接口HDM

网友:
我的第一次。。。。

网友:
苹果的机器用的也是这样的接口,应该是特殊的,没有这种转VGA的接头

网友:
如果没有转接头的话,只有通过查资料,自己跳线改了,这显卡哪个机子上面拆下来的,一定配有连接显示器的线啊,,不会直接输出LVDS吧!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接口

网友(点评):
确实 少见.

网友:
这个是DVI,只不过特殊了点,可以用平时的DVI转VGA的。

网友:
一种视频输出接口,可同时输出两路DVI信号。常用在工业领域。
DMS59即Dual Monitor System 59(59针双显示器系统),是一种用于显卡的外部接口,共59个针脚。DMS59可以同时传送两个DVI信号,之后再由一个适配器将其分离并传送到任何双DVI或双D-Sub输出上;59pin DMS B VGA信号输出接口转DVI母头一出二转接线分叉形的转换信号线,可连接双DVI接口的液晶显示器或者HDTV、投影机等等,实现接口转换和双显器。
近观DMS-59连接器:插头大小相当于标准的DVI连接器,但是插针密度达到了59针。
三年前,nVIDIA和ATi曾试图在高端显卡上采用DMS59接口,但未获成功,不过这一接口标准并未被忘记,GeCube就准备再次推出只配备DMS59的Radeon显卡。DMS59即Dual Monitor System 59(59针双显示器系统),是一种用于显卡的外部接口,共59个脚。DMS59可以同时传送两个DVI信号,之后再由一个适配器将其分离并传送到任何双DVI或双D-Sub输出上。在CeBIT2006上,GeCube准备推出一款Low Profile板型设计的Radeon X1600Pro显卡,接口方面只配备一个DMS59。GeCube公司产品经理透露说,这只是GeCube重新推出DMS59接口的系列产品中的第一款,未来还将推出双DMS59接口Radeon显卡,以便通过一张显卡实现四显示器输出。

网友:
到电脑城,找找转换头把,

网友:
这是DELL机子的专用DVI40针接口,如果要DVI输出的话要用DELL专用的DVI接口,要转VGA的话也要用DELL的专用DVI转VGA的转接线,电子市场里面有买这种线的可以去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