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怪问题

楼主(2011-08-07):
联想LXH-GJ17L3接分屏器可正常显示,但直接接主机则提示无信号。两种状态下测VGA13 14脚的电压相差1v左右,我用通用的信号线改线测试,接了1   2    3    5    13    14   15   脚和地故障依旧,请教各位高手这是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问题头次见,我想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