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绿灯闪亮,请教高手助阵

楼主(2011-08-07):
一台联想显示器,一直是我们试机用的,今天出了毛病了,绿灯一直闪(注意,没有黄灯)。。。。我拆机后测量,显示器直接由适配器直接转换成12V....没接驱动板测量是12V,接到驱动板之后,电压变成了5V~9V的跳变。(12V出来接一个LM2596和L901),请问这到底是什么问题,是驱动板哪个元件由问题么????不接驱动板电压正常,接了之后电压就跳变了,电容测量都正常啊)....

网友:
这种问题先排除是不是电元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的话是没问题的啊,电源输出一直都是12V...

网友:
前面300V大电容
这问题是电源带不了负载吧

网友(点评):
都说是外接适配器哦。还哪来的300V打电容?

网友:
更换外接适配器

网友:
很明显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817  431都换下试试

网友:
小经验,前提是电源的负载电路正常,无过载的,,,,更换电源初级次级所有电解电容,,看看是不是好了?还没好?那就把整12V和5V的双二极管换了,,,,什么,,,修好了,为什么好了?,,呵呵,,,,就不告诉你原因,,,   啥子?用的是电源适配器?靠,,,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小手一抖,两分到手,,,嘎嘎,,,,,,故障很简单,,自己多用点心,发帖求助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维。(*^__^*) 嘻嘻……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带不负载  把817和431一起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