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管下管G极对地只有005

楼主(2011-08-07):
如题,一块上面标着"CL-2 SU 94V-0 E241819 0705"的字样,U是775的,CPU供电管其中一组的下管G极对地只有005,其它2组G极对地都是600多,跑不到线,图纸又找不到,还不知道这板子是什么型号,求帮助,或图纸啊,谢谢了

总算跑出来了,如果没错的话,应该就是RT9605A,一个LGATE3的脚出来的,那是不是这个RT9605A又挂了

果然是RT9605A挂了,换了一个新的,总算正常了

网友:
这种现象先查MOS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然后再查PWM芯片。

网友(点评):
我是把管子拆下来量的

网友:
多做点事,把芯片也取了,打下焊盘什么的,要不用新芯片再整一下,试试。焊工练好点,多试试,不就出来了吗。你这样问,也不好根据什么回答是不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