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08-07):
xp系统在滚动条处卡住,但可以进安全模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CPU和内存试一下,或者重装系统,用原装的,不要克隆的试一下。

网友:
py924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ser=py924

网友:
應該是開機軟體的問題,如果可以進入安全模式,試著看看事件檢士氣有沒有出現問題的紀錄~

网友:
在安全模式把光驱禁用后可以了,但进系统再启用光驱又不行了。

网友:
光驱是不是好的,好的话看下IDE还是SATA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