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2A故障

楼主(2011-08-07):
主板:华擎P4i65PE-M
现象:单独cpu开机,诊断卡E0,伴有3声短叫。上内存后无报警,代码2A。再上显卡,代码还是2A。2A代码之前是正常跑吗,到了2A就停止了。

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如诊断卡说明书上所说的,是cmos电路故障。哪位遇到过的,能否给个确定的答案。如果能给出解决方案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但是换了4-5个显卡都是一样的。
有无显卡代码都是2A

网友:
清空coms一下试过没哦

网友:
我见过显2A是内存的问题,换后就能通过

网友:
2A应该是内存没过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A:
  重点查CPU到内存的线路。

网友B:
等结果出来!   我也长点见识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CPU到内存的线路。

芯片级的维修一点不懂,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查。
其实我比较怀疑显卡槽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A:
查内存的系统总线 3.3v  时钟   ad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系统总线 3.3v  时钟   ad阻值

首先,谢谢你的持续关注。
内存系统总线为3.3v,3组时钟分别为1.25和1.26;1.26和1.27v;1.28和1.27v,ad阻值都在479-481之间。VDDSPD为2.61v,VDDQ为2.61v
显卡时钟为1.68v,复位3.46v,VDDQ为1.49v,其它几个电压为12.89v,3.3v,5.22v。ad阻值在329-330之间。

网友:
内存,显卡,北桥有问题都会跑2A

网友(2011-09-09):
今天把主板拿去修,维修人员说是北桥坏了。

网友:
那就是命不好

网友(2012-04-22):
显卡问题哦

网友:
这是没跑码,

网友:
华硕的板子 我也遇到了刚刚   在线等高手帮忙

网友:
北桥可能开焊了吧

网友:
这不是跑2A 这是不跑码 不是北桥的问题 就是BIOS 的问题 压一下北桥试试 或者刷下BIOS

网友C:
要是不上内存是E0,上了内存跑2A,也就是不跑码,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不妨加焊下试试。。。。。。

网友:
北桥虚汗会造正这样的问题,毕竟是北桥控制着显卡的运行

网友:
检查 下COMS 供电电路

网友(2012-06-25):
有些板开了键盘检测,没插键盘跑2A。我刚遇到了!

网友(2012-08-12):
    我今天也见到同样的情况,,,,2A 卡了,,不过!!有时候能过到00不显示,,,内存,显卡都换过的!  希望高手请教!!

网友:
华硕 P4P800-X(865PE)主板跑2A代码,测AGP上的电压、CLK,发现无12V。追线发现此12V是通过一个0欧姆电阻接进来的,量电阻开路,换0欧姆电阻,上电,开机正常。

网友:
芯片级的维修还是掌握一点基本的比较好,因为这样就可以找一下顾客听不懂的专业术语来忽悠顾客了!!什么东西你都懂得!

网友(2012-10-09):
还加焊一下北桥芯片。试过P31这种情况。

网友:
上BGA补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2013-10-05):
我也是的 压了下北桥  亮了  暂时不管了  服务器  下次死机在压吧

网友:
内存吧换个内存试试(内存插槽里边有没有积灰?最好清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结果出来!   我也长点见识来

等结果出来! 我也长点见识来

网友(2015-01-12):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上内存是E0,上了内存跑2A,也就是不跑码,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不妨加焊下试试。。。。。。

不行内存卡EE,上了内存卡2A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