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长条子电源,短接绿线炸滤波

楼主(2011-08-07):
电源拿来就是主滤波炸了,换上主滤波120UF/450V的,绿线和紫线电压都是5V。
短接绿线,直接炸主滤波。比较吓人。
求大侠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pfc电路过压了,查反馈

网友:
怎么会炸了主滤波呢  难道电容两端的电压瞬间升高?  还是交流电串进电容里了?  想不出别的能炸电容的可能     监控下电容的电压吧

网友:
电容接反了吧,一接炸电容还真恐怖

网友:
这故障比较恐怖啊。再仔细观察电源吧。

网友:
耐压太低了吧?

网友:
1、查大滤波电容的耐压及容量,一般情况下应达到200V、220uF;
2、接对极性;
3、在原保险处串一40W灯泡再接电源,短接绿黑线;
4、查两个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正常应该各是160V左右,两者相差不得超过5V,偏离过厉害,会烧掉电容。

网友(点评):
是单滤波,120UF/450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极性接反了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极性接反了吧?修了N多电源没遇见过。换上滤波又炸滤波的。要不就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接反电容可以直接炸吗??
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搞一些爆破,甚至可以作案??

是单滤波,120UF/450的 待机正常,短接绿线就爆
你想什么呢?

网友:
电容边上并有一个100K以上的电阻看看有坏吗?

网友:
是单滤波,120UF/450的

网友:
不是常见的双滤波,有分压电阻的

网友:
跟着二楼的思路去修吧。要不就直接给专业人士修。这个不好搞的。

网友:
维修电源这东西一定要作假负载,要不然动不动给你放鞭炮,很吓人的。

网友:
还真没听说开机就炸电容的,是不是接反了?是110V还是220V电源?

网友:
LZ所说的情况好像不大可能呀。是不是主整流器二极管有问题,小电流正常,大电流就短路了使大电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