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集成显卡的冷的时侯可以开机,热的时候开不了机,求解决

楼主(2011-08-07):
本人接到一台IBMR52的集成显卡的机器,电流在在0。05安,冷的时候可以开机,然后进去系统玩一天没有问题,再关掉机,再开机开不起来,开到电流0。45就掉电保护待机电流也没有了,拔掉插头再开也一样,要等到冷的时候再开就OK,本人把IBM,EC,TB芯片加焊也没效。求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照症状和电流看,很可能是温控误保护了。可以将温控取消再测机看看。
将MAX1989的  1-2短接  3-4短接 5-6短接  7-8短接,取消这四路温度检测。看是否还会掉电。

网友:
早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点评):
那就靜候高人吧

网友:
郁闷,没有人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