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不开机

楼主(2011-08-07):
一台CQ40 AMD芯片组的, 接到手现象是不加点,   按部就班的测, IO,南桥都排除了, 想想这机器BIOS容易坏, 弄了个源文件,下来刷好 ,OK,加电亮机。 试了一下午,关机在开,又不能加电了。此时可调上待机电流是0.01, 我看能正常开机可调上是0.00的,   无奈只好重新刷BIOS , 没用。 但是按开关,C壳左边第一个开关灯是亮的 ,电流到0.02,没反应。  待机都正常,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确定了是BIOS故障,那么剩下的故障也许你该将你维修过的地方重新维修一次。

网友:
IO,那橋排除了??

网友:
看南桥和KBC晶振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