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0v开机有声音没有图像

楼主(2011-08-07):
今天接到一台ASUS M50V的机器,开机有听到声音,没有看到图像,看显卡是独立显卡板,显卡是G96-650的显卡,这种机器应该都是显卡的问题,我就加焊,结果还是一样,又加焊一遍还是一样的,不会是显卡板坏了吧,不知道这种问题还有别的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显卡

网友:
华硕许多机器即使不接显卡一样有LOGO的声音,此时当成没识别到显卡来维修吧。
北桥到显卡的总线 显卡的工作条件 还有显卡本身

网友:
有没有搞错啊,真维修都那样呢,拿到就压桥,压卡的,在我们没有找到实际问题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压什么东东的,问题找准了,对诊下药,其不快哉。

网友:
是不是屏不显,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机器弄好了,原来是屏线接口旁边都是蟑螂制造的垃圾,用洗板水洗了一下就显示了。。

网友:
高手已出來了,照著做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