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CH暗屏的问题

楼主(2011-08-07):
请教一下各位,联想L17CH暗屏,早这几个月前也出现这样的情况,高压板上换了两个25V 470U电容后正常,现在又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现在是一通就一直暗屏,没有亮一下才暗的情况。换了灯管试过也是不行,现在的高压板把25V 470U,25V 220U电容全换了,还有一个高压线圈也换了,还是一样一直暗屏,这种板号是LI-2205的。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

网友:
主供电,和3V供电看高压板上有吗?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直接用通用高压板测试啊

网友:
你说的暗屏是直接黑还是亮度上不去?好好查,实在不行换通用板,顺便看看电源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是暗屏,不是调不了亮度那种,高压板上的12V 5V和3V都有。不知道怎么换通用高压板呀,这显示器是外置12V适配器的,高压板有5V到驱动板的,用通用高压板怎么改呀?

网友:
灯管可能不太好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查下供电,MOS管,F

网友:
应该可以吧,改个高压要安全的多啊,也稳定的多啊

网友:
说了不是灯管的问题,换过灯管试过,原高压板有5V输出到驱动板的,通用的高压板没有的吧,应该怎么改通用的?

网友:
更换高压输出的谐振小容量高耐压电容 常见的有10P/22P/27P/3000V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