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10 IDE 报错求助

楼主(2011-08-07):
有台东芝2410的老机器,开机到了东芝开机画面那里按键盘没反应,要等4,5分钟才能有作用,但是没死机按大小写灯有作用。过了开机画面会出现IDE 报错。拔掉光驱后在开机画面那里不用等就直接到IDE报错画面了,问题是:IDE报错怎么解决,是系统问题?是硬盘问题?还是BIOS下设置问题? 大伙们帮帮忙!

网友:
要是BIOS里设置问题,那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东芝报 IDE 错误,很多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哇,樓主,你這是發著玩的吧
你答案寫了啊……CDROM及相關線電

网友:
我把光驱拔掉后在开机画面是不挡了,可是还是提示IDE报错, 难道这机子提示IDE报错是正常的么???  之前没碰到过!

网友(点评):
打CDROM那一路的阻值試一下吧

网友:
改硬盘模式试试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