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15寸屏请问如何改成显示器?

楼主(2011-08-07):
    请问是加  高压板    电源板     驱动板  吗?????这样就可以了吗      我的是 30针的  怎么选对接口???还是这些大概多少钱呢??大家给个参考价    以免我被黑

网友:
是的
!!!!!!!!!!!!!!!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要对的上你屏的驱动板接口

网友A:
驱动板和电源板是一个吧  这个只需要连接屏和驱动板的屏线和你的屏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有单6双6 也就是普分和高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和电源板是一个吧  这个只需要连接屏和驱动板的屏线和你的屏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有单6双6 也就是普分和 ...

单6双6 也就是普分和高分   请问如何区分    在下是小白  不懂

网友B:
呵呵,这一个对于维修人员来话,改屏线是经常的事情,只要屏上三组数据线,我码片接对了就可以点亮了,如果维修的话,那看你们那一个地方了,像你那三大件,驱动板,升压板,电源板都要换的话,那一百左右啊,但我们这里几十块钱也维修。

网友A:
看分辨率啊 1024*768的就是普分 比这高的就是高分了
你屏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一个对于维修人员来话,改屏线是经常的事情,只要屏上三组数据线,我码片接对了就可以点亮了,如果 ...

我晕   那个人卖     170给我整套    70卖我一张屏  后来我只要了一张屏    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网友(点评):
不要后悔,如果不行,你可以卖给我好了。我需要这类的屏。呵呵。

网友D:
用万能驱动板 +屏线+高压板+电源适配器。直接跳线 就可以点亮屏  显示器壳除外 共费用7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分辨率啊 1024*768的就是普分 比这高的就是高分了
你屏的具体型号是多少啊

没东西点我怎么知道他是什么分辨率 - -!   型号我不会看 我把上面的字抄给你你帮我看看嘛
    Panel Board:QUANTA      这里是条形码
      Model:QD15TL02            这里是条形码
                 Z50                    W07120116   028

      JMM62K1S00452       QD15TL02      REV:04               QUANTA DISPLAY INC.(LK11)
          条         形         码            01               RATING:3.3V   直流  420mA(700max)
                                                       MADE IN CHINA    FEB 2006

请大家帮我看看哪个是型号嘛     还有有一些英文我也不懂  帮忙解释下  谢谢;啦

网友E:
型号QD15TL02
信号类型大类: LVDS
信号接口脚数: 30 pins
常用驱动板:RM325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能驱动板 +屏线+高压板+电源适配器。直接跳线 就可以点亮屏  显示器壳除外 共费用70元。

有这么便宜吗???   30针的屏线好找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QD15TL02
信号类型大类: LVDS
信号接口脚数: 30 pins

信号类型大类: LVDS
信号接口脚数: 30 pins
常用驱动板:RM3251
这3个信息你是重哪看出来的啊  我怎么没看到呢???这位朋友

网友D:
这个驱动板基本可以点亮你的屏。

网友:
驱动板和电源板是一个吧  这个只需要连接屏和驱动板的屏线和你的屏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有单6双6 也就是普分和高

网友A:
QD15TL02  这个就是型号啊 你看屏接口到里面电路板有多少根线是连着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晕   那个人卖     170给我整套    70卖我一张屏  后来我只要了一张屏    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去淘宝买,多着呢。你需要什么?都能买到。给他说下你的屏型号就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QD15TL02  这个就是型号啊 你看屏接口到里面电路板有多少根线是连着的

30针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淘宝买,多着呢。你需要什么?都能买到。给他说下你的屏型号就一切OK.

这个还要承担  运费   就感觉不太划算了   100以内运费也算里面   可以买到吗

网友:
这个还要承担  运费   就感觉不太划算了   100以内运费也算里面   可以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驱动板基本可以点亮你的屏。

请问下  这个多少钱呢???你发的这张图的这个···

网友A:
我知道是30针的 这个看他的电路板 有多少组信号线也可以看出是普分 还是高分

网友(点评):
请教楼主一下你这个问题

网友G:
一一!  你拿去叫别人改 全套  得了!   你去买 买回来自己还不太会搞  何必呢! 你多给人家赚几十  还给你保个把月的   不是更合算!

认为我讲的再理的  顶起!

网友H:
搞显示器  不贵 在100 以内

网友:
不可能这么便宜的,只有一个屏的话。需要买的还不少呢。外壳,12V电源,VGA线,驱动板,高压板,屏线,快递费。这些都要钱的。地区远的快递费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驱动板基本可以点亮你的屏。

不错的板   我改板   经常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要承担  运费   就感觉不太划算了   100以内运费也算里面   可以买到吗

如果不包括外壳的话还可以。如果是江浙沪的话100包快递,我发给你好了。除去外壳的所以配件。当然也要除去屏。你只需要插上屏线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包括外壳的话还可以。如果是江浙沪的话100包快递,我发给你好了。除去外壳的所以配件。当然也要除去 ...

我没有屏线    就一个空屏      而且我是贵州这边的太远了  晕死··

网友(点评):
把你的屏接口拍个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一!  你拿去叫别人改 全套  得了!   你去买 买回来自己还不太会搞  何必呢! 你多给人家赚几十  还给你 ...

叫别人改    我自己还要学修 显示器呢   这样我无形中学会了一点点的液晶知识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30针的 这个看他的电路板 有多少组信号线也可以看出是普分 还是高分

针扣  怎么能看得出有多少组信号嘛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上淘宝。找个专门改屏的。把屏型号发给他们。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针扣  怎么能看得出有多少组信号嘛

你这个是15.4宽屏,还不好买外壳呢,100元估计你没法做。为了会技术,多出点“血”应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晕   那个人卖     170给我整套    70卖我一张屏  后来我只要了一张屏    现在好像有点后悔了

我这70    可是有1条粗线的    不是完整好的哦

网友(点评):
再找他也莫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15.4宽屏,还不好买外壳呢,100元估计你没法做。为了会技术,多出点“血”应该的呀。

外壳我不要的呀   我要一个纸盒  就可以啦!!!  用来外接维修的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搞显示器  不贵 在100 以内

100  快  我绝对能搞好

网友:
如果你需要的话,请QQ21060710联系。QQ聊。就看你是贵州大地方还是小地方,有没有快递到。

网友:
一百块在我们这边找熟人拿应该没有问题,搞好了还是一样东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屏线    就一个空屏      而且我是贵州这边的太远了  晕死··

拍照片???拍来干嘛啊??你帮我找啊??还是你有??   就是30真的呀

网友:
12V电源 25  驱动板20  高压15  是拿货价

网友:
12楼朋友对液显屏型号讲得很好,可自已是小白只认出了型号qd15tl02,而信号类型口脚数,和适配驱动板型号等参数是从那几个数字字母的代号中看出?能否请那位再具体地讲解一下!谢了

网友:
建议lz拿给人家弄!不要等会把屏个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