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P开机闪几下 就不亮

楼主(2011-08-07):
         LG W2242SP开机亮一下约2秒,就灭,再亮再灭,就不亮了 ,求达人帮助分析是那的故障?

网友:
楼主说清楚是屏亮还是指示灯亮啊

网友:
指示灯亮,屏开机亮一下约2秒,就灭,再亮再灭,就不亮了

网友:
估计是高压有问题,先用通用的点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多数是灯管爱坏,找个好灯管代换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