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S无待机,求高手拯救

楼主(2011-08-07):
小弟接了一台Z99S的机,,症状是无待机3V 5V 。电源管理芯片51020无BLON信号,BLON信号是由EC8511发出,换过EC故障依旧。后测EC的工作条件如图所示,供电+3VA_EC+3VACC+3VPLL 都正常晶振有3.3V电压,两脚无压差,用示波器测量无波型。EC_RST#待机时1.85V。大家手上有这种板帮我看下晶振的方向,我怀疑我换晶振的时候把方向弄错了,,,,我装的晶振带点的那头是朝向EC的(因为我记得好像不是朝这头的)但后来看下电路板的1脚就是朝EC的所以就那样装了,大家帮我看一下谢了。

网友:
换过一个32。768的晶振,两端有压差,但还是无波型

网友:
图纸截的太少了不好分析

网友:
现在也就是说EC的BLON信号没有,EC_RST#1.85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换过EC但BLON信号还是无高电平

网友:
时钟你可以倒过试,不会烧什么元件的,复位电压不正常,重点看这两点

网友:
S电压出来没

网友:
重点是查EC的工作条件,EC发出的那个开启信号,要在EC正常条件满足后,并且按正确的程序来运行,才能发出第一个开启信号!
EC晶体无波形,,如果这个EC参与开机的话,就要查到晶体正常工作为止,并且,要读到程序,不知这机器是不是EC自带程序!

网友:
晶振,总是不正常,已经换过,正常了一下后又不行了,EC都换过两个了,晶振正常的时候我飞了一个高电平给那个信号,可以开机了,但网卡烫得很,后来把网卡拆了,,,,后来EC晶振又没波型了。。真是头大了,,,,,,刚开始怀疑后面有短路的引起保护现像,但测了一下后端的电感没短路的。现在确定EC供电正常,现在晶振和EC_RST#都不正常,先修哪个?晶振不正常换过,EC也换过,还不正常怎么办,换谐振电容吗??

网友A:
在一个小弟到处找这块板的图纸也下载不到,都有一点不一样,再加上板上没有标电子原件的符号,所以修起来很是困难。在那个EC RST#不正常会不会引起晶振不正常,EC RST#的产生条件大家有图纸的帮我分析一下,我没图纸。

网友:
客户刚开始拿过来的时候是偶尔能开机,大部分时间不能开机,当时我换过ECBLON到51020中间的一个六脚的不知是场管还是什么芯片(因为没图纸,上面也无电子原件的标号)后来一切正常了,,,但客户拿回去用了不到三天又开不了机了,那三天一切正常。估计是要退钱给别人了。

网友:
哪你这个是个大问题哦!!!!

网友:
谐振电容看没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小弟到处找这块板的图纸也下载不到,都有一点不一样,再加上板上没有标电子原件的符号,所以修起来很 ...

网友:
楼上的图纸不一样,我也有,板号是A8SE,你的是A8ES 不一样,我早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