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802A求主要定义脚

楼主(2011-08-07):
主板cpu没电压,rt8802A更换后出没有,上下管拆下测量也没问题,求主要定义脚有人知道吗,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自己下个PDF图看最清楚了。。。。

网友:
查1  和12脚有没有开启电压和31的EN信号有没有

网友:
急需分 不好意思灌水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945差不多的块,没有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无Vocer,RT8802A  1脚1.2V 2脚3脚都是0V,6脚SS也是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