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F440S掉电维修

楼主(2011-08-07):
昨天客户送机一台神舟天运F440S,到手接机器一看待机正常,触发后马上掉电,问故障来源客户说晚上用着突然掉电后,再开机就起动不了。
听到情况后凭经验告诉应该为电路故障。给客户报价后开始维修,拆机器一看首先目前看到CPU边上有个电阻PR124高兴了啊!!~~~~通电一试故障一样没有任何起色!!~~ 这下麻烦了,在看一下发现在触发掉电后3.3V待机没有,只有待机5V,郁闷啦!!~~这下怎么办。
从理论上说掉电应该是有一组电压没有输出,接下来我测试EC芯片在触发掉电后,测量没有工作电压

发现34、45、123、136、157、166、161、95等引脚没有电压,而已EC的复位也不正常。19脚
这下搞定啦!!~~
更换EC后,测试电流表跑起来啦!!~接屏后明显出现神舟。机器修好告知客户取机。

网友:
机子修得不错,但是还是看的不大明白你描述的是什么,

网友:
机器修好了啊·!!~~这个不明白吗!!~

网友:
IO坏了,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好像描述的东西还没有描述完?说了二分之一,好像还有一办?

网友:
楼主的表述能力有限啊!哈哈!但技术不错

网友:
这个IO很容易坏

网友:
谢谢大家啊!!!~~我表达能力确实有限啊!!~

网友:
糊里糊涂的,只知道换了IO 好了。 3。3没输出!

网友:
朋友,这台机器的图纸传上来嘛,谢谢了

网友:
好啊!!~~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io没程序吗

网友:
没有啊!!~!~ITE的EC一直以来都不带资料的啊!!~

网友:
不是没有3.3V,而是触发掉电后没有3.3V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