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网线多台笔记本上网技巧

楼主(2011-08-07):
经常和同事出去出差住宾馆,挣着上网是个麻烦事,后来学会了共享上网,现在和大家分享下,希望能用得着。呵呵
1、确保要上网的电脑都有无线网卡,系统要求(XP\WIN7等等,拨号和宽带都可以用)
2、选择其中一台笔记本A作为主机,XP系统:将本地连接的属性中高级选项中的INTERNET连接共享打上勾,即打开本地连接的共享功能
3、设置无线网络连接,在无线网络中建立一个临时计算机到计算机的无线网络。点击无线网络连接属性的无线网络配置选项,点击添加按钮,添加无线网络服务器,随便建立一个网络名,如ABCD;保证安全可以设置密码,完成后点确定。
4、设置主机A的无线网卡IP地址,如:IP:192.168.137.1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无   DNS: 当前上网的DNS地址
5、设置从机B\C\D等的无线网卡地址,与A进行配对,B的IP与A的IP在一个网段内,网关为A的IP地址,如B的无线网卡IP设置:IP:192.168.137.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37.1   DNS: 当前上网的DNS地址
6、主机A点击任务栏里的无线网络连接,选择无线网络连接中的ABCD,并点连接,最好关闭防火墙;
7、主机B在无线网络中搜索到ABCD网络,输入密码连接后即可上网了;

四台机子一起上网我试过好用,再多的就没测试过了,20M范围内基本正常。

网友(点评):
无线网卡也行吗?怎样能让无线网卡也可这样就好了

网友:
听起来不错,还没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不错,不算复杂的方法。

网友:
试过这个方法,短距离可以,距离稍长一点就不稳定了。

网友:
这就是代理服务器上网,要求主机的配置要强一些。不过,因为是共享,所以容易掉线,临时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网速慢把!不过这方法在有时候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哈哈!在家可以只用一根网线了不用跟妹妹抢电脑玩了~~~不用买路由器,本来有一台本本废在哪.现在用上了~~

网友:
这个没用过,有机会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4台同时无线上网会被卡死的,估计做服务器的负荷比较大

网友:
好方法,到时候用得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哈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这篇 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