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1S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07):
此机器原故障为不开机,更换休眠开关后开机正常,但会不断反复重启(进BIOS不重启,如不进BIOS屏亮一下就会重启)更换内存,CPU,CPU管理芯片还是一样,在此求助哪位朋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会是哪的故障!

网友:
硬盘取下了没有?

网友:
裸板点屏都这样。

网友:
刷BIOS没有。   是不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没编程器,但愿不是BIOS的问题

那就用波波打一下,看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真够怪得,先放放电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