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代码汇总

楼主(2011-08-07):
一 硬盘故障提示信息的含义
(1)Date error(数据错误)
从软盘或硬盘上读取的数据存在不可修复错误,磁盘上有坏扇区和
坏的文件分配表。

(2)Hard disk configuration error(硬盘配置错误)
硬盘配置不正确,跳线不对,硬盘参数设置不正确等。

(3)Hard disk controller failure(硬盘控制器失效)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松动,连线不对,硬盘参数设置不正确等。

(4)Hard disk failure(硬盘失效故障)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故障,硬盘配置不正确,跳线不对,硬盘物
理故障。

(5)Hard disk drive read failure(硬盘驱动器读取失效)
控制器卡(多功能卡)松动,硬盘配置不正确,硬盘参数设置不正
确,硬盘记录数据破坏等。

(6)No boot device available(无引导设备)
系统找不到作为引导设备的软盘或者硬盘。

(7)No boot sector on hard disk drive(硬盘上无引导扇区)
硬盘上引导扇区丢失,感染有病毒或者配置参数不正确。

(8)Non system disk or disk error(非系统盘或者磁盘错误)
作为引导盘的磁盘不是系统盘,不含有系统引导和核心文件,或者
磁盘片本身故障。

(9)Sectornot found(扇区未找到)
系统盘在软盘和硬盘上不能定位给定扇区。

(10)Seek error(搜索错误)
系统在软盘和硬盘上不能定位给定扇区、磁道或磁头。

(11)Reset Failed(硬盘复位失败)
硬盘或硬盘接口的电路故障。

(12)Fatal Error Bad Hard Disk(硬盘致命错误)
硬盘或硬盘接口故障。

(13)No Hard Disk Installed(没有安装硬盘)
没有安装硬盘,但是CMOS参数中设置了硬盘;
硬盘驱动器号没有接好,硬盘卡(多功能卡)没有接插好;
硬盘驱动器或硬盘卡故障。

二 硬盘故障的代码见表
代码 代码含义
1700 硬盘系统通过(正常)
1701 不可识别的硬盘系统
1702 硬盘操作超时
1703 硬盘驱动器选择失败
1704 硬盘控制器失败
1705 要找的记录未找到
1706 写操作失败
1707 道信号错
1708 磁头选择信号有错
1709 ECC检验错
1710 读数据时扇区缓冲器溢出
1711 坏的地址标志
1712 不可识别的错误
1713 数据比较错
1780 硬盘驱动器C故障
1781 D盘故障
1782 硬盘控制器错
1790 C盘测试错
1791 D盘测试错

ADSL错误代码表

Error 602 The port is already open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5 Cannot set port information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不能设定使用端口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6 The port is not connected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不能连接所需的设备端口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连接线故障,ADSL MODEM
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检查网线和 ADSL
MODEM

Error 608 The device does not exist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不存在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09 The device type does not exist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其种类不能确定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11 The route is not available/612 The route is not
allocated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路由不正确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Error 617 The port or device is already disconnecting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连接的设备已经断开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ISP服务器故障,连接线
,ADSL MODEM故障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致电ISP询问 ,检查
网线和 ADSL MODEM

Error 619 问题:与ISP服务器不能建立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ADSL电话线故障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

Error 621 Cannot open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2 Cannot load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3 Cannot find the phone book entry
Error 624 Cannot write the phone book file
Error 625 Invalid information found in the phone book
问题:Windows NT或者Windows 2000 Server网络RAS网络组件故障
原因:卸载所有PPPoE软件,重新安装RAS网络组件和RasPPPoE

Error 630
问题:ADSL MODEM没有没有响应
原因:ADSL电话线故障,ADSL MODEM故障(电源没打开等)
解决:检查ADSL设备

Error 633
问题:拨号网络网络由于设备安装错误或正在使用,不能进行连接
原因:RasPPPoE没有完全和正确的安装
解决:卸载干净任何PPPoE软件,重新安装

Error 638
问题:过了很长时间,无法连接到ISP的ADSL接入服务器
原因:ISP服务器故障;在RasPPPoE所创建的不好连接中你错误的
输入了一个电话号码
解决:运行其创建拨号的Raspppoe.exe检查是否能列出ISP服务,
以确定ISP正常;把所使用的拨号连接中的 电话号码清除或者只保
留一个0。

Error 645
问题:网卡没有正确响应
原因:网卡故障,或者网卡驱动程序故障
解决:检查网卡,重新安装网卡驱动程序

Error 650
问题:远程计算机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网卡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
出错
解决:检查ADSL信号灯是否能正确同步,致电ISP询问;检查网卡
,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Error 651
问题:ADSL MODEM报告发生错误
原因:Windows处于安全模式下,或其他错误
解决:出现该错误时,进行重拨,就可以报告出新的具体错误代码

Error 691
问题: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对,无法建立连接
原因:用户名和密码错误,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使用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且使用正确的ISP账号格式
(name@service),致电ISP询问。

Error 718
问题:验证用户名时远程计算机超时没有响应,断开连接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
解决:致电ISP询问

Error 720
问题:拨号网络无法协调网络中服务器的协议设置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Error 734
问题:PPP连接控制协议中止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非正常关机造成网络协议出错
解决:致电ISP询问,删除所有网络组件重新安装网络。

Error 738
问题:服务器不能分配IP地址
原因:ADSL ISP服务器故障,ADSL用户太多超过ISP所能提供的IP
地址
解决:致电ISP询问

Error 797
问题:ADSL MODEM连接设备没有找到
原因:ADSL MODEM电源没有打开,网卡和ADSL MODEM的连接线出现
问题,软件安装以后相应的协议没有正确邦定,在创立拨号连接时
,建立了错误的空连接
解决:检查电源,连接线;检查网络属性,RasPPPoE相关的协议是
否正确的安装并正确邦定(相关协议),检查网卡是否出现?号或!
号,把它设置为Enable;检查拨号连接的属性,是否连接的设备使
用了一个“ISDN channel-Adapter Name(xx)” 的设备,该设备为
一个空设备,如果使用了取消它,并选择正确的PPPoE设备代替它
,或者重新创立拨号连接。

使用Windows出现蓝色屏幕是经常的事,而且每每因为不清楚错误
的来源而频繁重新安装系统,劳神费时。下列的一些Windows死机
代码,供大家参考。

0x0000 操作完成
0x0001 不正确的函数
0x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0x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0x0004 系统无法打开文件
0x0005 拒绝存取
0x0006 无效的代码
0x0007 内存控制模块已损坏
0x0008 内存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0x0009 内存控制模块地址无效
0x000a 环境不正确
0x000b 尝试载入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0x000c 存取码错误
0x000d 资料错误
0x000e 内存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
0x000f 系统找不到制定的硬盘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0x0011 系统无法将文件移到其他的硬盘
0x0012 没有任何文件
0x0019 找不到指定的扇区或磁道
0x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片无法存取
0x001b 磁盘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0x001c 打印机没有纸
0x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制定的磁盘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0x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0x0021 文件的一部分被锁定
0x0024 开启的分享文件数量太多
0x0026 到达文件结尾
0x0027 磁盘已满
0x0036 网络繁忙
0x003b 网络发生意外的错误
0x0043 网络名称找不到
0x0050 文件已经存在
0x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文件
0x0053 int24失败
0x006b 因为代用的磁盘尚未插入,所以程序已经停止
0x006c 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0x006f 文件名太长
0x0070 硬盘空间不足
0x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0x045b 系统正在关机
0x045c 无法种植系统关机,因为没有关机的动作在进行中
0x046a 可用服务器储存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项指令
0x047e 指定的程序需要新的Windows版本
0x047f 指定的程序不是Windows或MS-DOS程序
0x0480 指定的程序已经启动,无法再启动一次
0x0481 指定的程序是为旧版的Windows所写的
0x0482 执行此应用程序所需的程序库文件之一毁坏
0x0483 没有应用程序与此项*作的指定文件建立关联
0x0484 传送指令到应用程序发生错误
0x04b0 指定的装置名称无效
0x05a2 窗口不是子窗口
0x05aa 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所要求的服务
0x05ab 系统子还不足,无法完成所需要的服务
0x05ac 系统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所要求的服务
0x06b9 资源不足,无法完成操作

网友:
终于找到了,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值得学习!

网友:
adsl的问题还是很方便地~

网友:
嘿嘿,以后有个对照的了。

网友:
值得保留和学习

网友:
哇靠,这东西真的很好用啊

网友:
很详细啊。收藏了。

网友(2011-09-17):
哈哈  来冒个泡  其实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
好东西,以后有个对照的了

网友:
我收藏了,慢慢看看。

网友:
顶......叹为观止.....

    智通财务咨询有限公司zshuipiao.com/ 代开发票.

网友(2011-10-29):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早有了,还是做好一个程序文件看的,呵呵,不过也顶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