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的进行无线局域网故障修复

楼主(2011-08-07):
WLAN管理工具如何提高WLAN故障修复的能力

  随着802.11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种消费性电子产品当中,如笔记本电脑、小型上网本、智能手机、打印机、摄像机等,用户在不同地方接入至网络的性能会因为设备不同而有所不同。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咨询台必须对历史性数据和实时数据都有高度的洞察力。

  这也正是当今WLAN管理工具当道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Meraki's 云计算控制器可显示每一个连接的客户端的近乎于实时的状态数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功能(如,已连接AP的识别,在AP上Ping客户端,以及监测输入或输出计数器等)。该控制器的用法对咨询台来说相当简单,并且只需要在web上查看相关内容对他们来说方便了许多。

  然而,随着网络的复杂程度日趋显着,相应的故障排除难度也在增加。当前,客户端可自由快速地在若干个AP之间漫游;有一些办公场所很可能会用多种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AP进行连接,优秀的第三方WLAN管理通常也是比较有保障的。比如 Aruba的AirWave Management Platform就能显示多个供应商的AP,并根据客户端的职位特征进行调整,如咨询台,网络运营中心,或工程师们。对于每个连接都会有实时的监测和映射,并会记录下来以便进行趋势分析。其目的就是快速辨别故障的来源,是用户错误、客户端配置、网络中断、信号较弱,还是信号堵塞问题。与于Aruba的AirWave类似的监测工具,能解决大多数的第一层网络问题,如果出现其他问题则就需要申报至更高级别的工程师(第二层或第三层)。

  使用分布式传感平台进行能动的WLAN测试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故障还没有影响到用户体验之前,就识别、侦测并排除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企业通常会运行自动化网络诊断测试——定期地连接至关键服务器和应用程序以快速识别NOC故障。

  然而,在WLAN中进行网络担保是比较困难的,因为WLAN中的用户移动频率都比较高。要知道AP可达并不等同于验证了这个来自不同地域,使用不同SSID或频段的无线客户端可连接至该AP。对于后者,可以考虑类似于Motorola AirDefense Network Assurance Suite 或 7signal Sapphire的工具。

  这些工具都使用了远距离配置Wi-Fi传感器来创建分布式测试平台。例如,AirDefense套件就是无线入侵防御系统(WIPS) 的扩展,它可以定期连接至附近的AP,就像“真实”的客户端。一旦连接后,这些传感器的客户端就可以运行网络担保测试,提前对NOC作出告警,并提供诊断数据(例如,远程数据包捕获,或其他关键指标)。

  使用基于AP的频谱分析仪对信号质量进行监测

  在WLAN中,由用户错误,客户端配置或上行网络/应用程序崩溃造成的故障是不能“自动复原”的。然而,nod32有时候由信号覆盖较弱,或RF干扰导致的故障,却可以通过AP和控制器完成自我恢复。

  几乎所有的AP都具有匹配最佳通道的特性。对于有些控制器来说,管理员可以立即释放一些通道,或者设置多长时间进行再一次检测。无线资源管理的算法千变万化,但是通常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些每条通道上的AP以及它们的信号强度。在5GHz DFS通道中,其他的信号传送器(譬如雷达系统)也需要考虑在内的。

  但是由非802.11干扰引起的问题还是比较难诊断或避免的。当遇到这类故障时,传统的做法是,使用手持式信号分析仪进行抽样,这种方法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分散的干扰可能在抽样时没有传输。在嘈杂的高密集度的地方,光谱图很难形象地说明具体情况。到抽样值说明清楚后,解决方案可以又要改变了。

  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几家供应商,包括Aruba、Cisco、Meraki以及Motorola,现今都开始提供基于AP的频谱分析仪。虽然这些分析仪的性能各异,但是此类的工具都使用了AP去监听非802.11干扰。甚至还有几款产品应用了数字签名来识别干扰(如摄像机、电话等)。例如,Cisco的Clean Air 就可以定期地设定Aironet 3500 AP至监测模式,来分析2.4和5GHz干扰,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分配通道,避免802.11和非802.11干扰。

  无线局域网再被企业组件式时,经常会遇到一些网络故障,像无线信号不稳定、可以搜索到信号无法动态获取ip地址、经常出现瞬间断开又连上等这样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那么,以上的无线局域网故障修复措施就是很好的解救办法。

网友:
太复杂了,小型的家用能搞定就行了。

网友(2011-10-31):
。。。。一无所获,笔记也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有点蒙了.....呜呜.

网友:
楼主想说明说明技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