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例945不上电求助

楼主(2011-08-07):
一台945G的INTEL 原装板,开关针上有3.3V待机电压,但是开机不通电,上了CPU也不通电。求解决思路。。(不是开一下保护)。。

网友:
图片一张,就是这块板。

网友:
换个晶振,测下IO引脚68 71 72,量下内存,CPU供电场管!不行就上假负载,量电压

网友:
直接换IO~啊

网友:
我看到南桥旁边有个24.5的晶振,你说的换晶振是这个吧。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一套换掉

网友:
晶振一个脚上有0.5V电压,一个有0.9V电压。。这个应该正常吧。

网友:
考虑IO了,INTEL芯片组的IO一般都参与 加电的

网友:
intel主板i/o和bios坏的多。

网友:
INTEL板子一般不加电就是IO的事

网友:
在电子座旁边那个就是啦!

网友:
参与主板触发的,开关两针的高低电平信号,27.68晶振,IO芯片,南桥!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INTEN的板子很多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直接干io就可以

网友:
跳线对了没,和cpu12伏有没短路,正常的话就干IO吧~~

网友:
想加强理论就下一个IO的PDF。。。

rsmrst  。PSIN  。psout  。s3#  pson

重点监测这几个脚。。。

网友:
首先看一看,你的cpu有没有断针,然后,换一个io,包好!!!!

网友A:
声明一下,换了一下IO还是不行,还有个问题呀。。32.768到底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有需要大图的直接回复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下个PDF看看,不要动不动换IO  晶振 什么的,这样不如换板子了,永远得不到什么技术

网友:
先检查rtc rsmrst

网友:
先换I/O,再换南桥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必须上CPU才可以通电的,IO有个脚检测CPU是不是装入,
拉为低电平,主板才可以上电。  如果都是正常不防换IO试试,

网友:
直接换IO包好

网友:
把32.768晶振换掉或谐振电容,不行就是南桥坏啦,别的不用考虑了

这板子通病,你手拿镊子动下晶振腿就能启动。南桥若烫手 就是南桥坏

网友:
32.768在插前至USB接口旁边 有个黑色的支架包起来的

网友:
楼主,结果怎么样了,有没有修好?说来听听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检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不止开机针,还有南桥等各路的待机电压。
电源各种接口也要检测是否短路。

网友:
偶觉得你还是先跑下PWR到ATX的线路吧。

网友:
INTEL的原装板.晶振一般都是有黑胶装起来的.

网友(点评):
IO是83627的话。。 PSIN是连接开关键的。。开机有瞬间电压跳变。。高低高 PSOUT是IO在是在IO接受到RSMRST的信号后送到南桥的高电平信号。开机有高到底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明一下,换了一下IO还是不行,还有个问题呀。。32.768到底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有需要大图的直接回复 ...

呵呵,在南桥旁边的那个黑黑的东西里面。。呵呵

网友:
32.768的晶振,在南桥旁边用黑色的东西包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IN  。psout 是什么意思??

呵呵,原来是开机那几个脚位???谢谢

网友:
换I O,32.768在那桥那,旁边还有个8脚芯片,就是那个黑色的玩意,把32.768包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