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 一亮就灭

楼主(2011-08-07):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三星943nw液晶,屏幕一亮就灭,拆机用灯管测试,上路灯管亮,下路灯管不亮,确定为高压板问题。
基地找图纸没找到,只好自己手话了一张,经测试当上路灯管不亮时,高压芯片7脚为2.3v高电平,灯管亮时变成低电平,而下路灯管经测试个人认为是芯片内部问题,手上没有高压芯片换,就想直接把7脚拉低不就行了,于是我将7脚对地短路,断开上路灯管反馈端的连接,发现上路灯管也不灭了,下路还是不亮,直接,上路接一个灯管,下路接一个灯管,修复结束!

网友:
升压变压器坏了,你可以测一下次级的两组阻值来判断。

网友:
你这个不能算修复

网友:
就是 变压器 坏了 换个 就好了!!!!!不用怎么复杂

网友:
通病 变压器坏了 呵呵

网友:
只是坏了个变压器而已,,,,你没修过,,,呵呵,,,走了弯路还这么兴奋,,真有哥哥我当年的影子哦,,,,,次级绕组匝间短路,,导致反馈异常引起黑屏,,一定会返修,,遇到三星的闪黑,,,量一下变压器次级绕组的值是否一致,,,,,,

网友:
三星通病,很经典的

网友:
我想学习下 显示器 高压 电源一体板 的部件原理  哪位好心人能提供点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