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电脑时间里显示自己的名字(显示中文计算机名字)

楼主(2011-08-07):
第一:让你电脑右下角显示你的名字
点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
(98是区域设置)选项-----自定义----时间----格式----其他设置----时间
在里面的H:mm:ss前加两个tt
ttH:mm:ss
如果你想让你的名字在时间的后面显示,你可以把tt打在后面
H:mm:sstt
之后在AM符号(M):里打上你的名字
在PM符号(P):里也打上你的名字
点应用/确定OK了完成.在屏幕上刷新一下,
在看看你右下角时间前是不是有你的名字了?
第二:让你的电脑用中文名字
先建一个记事本----然后在记事本里写入:你的电脑中文名字----
接着复制你的中文名字----最后粘贴到电脑修改那里
(桌面右击我的电脑---属性---更改计算机名称---粘贴---应用)----
确定保存重启OK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这很久以前早就有了 ,

网友:
一般情况都不会改这些,没有好大用处,大多就是把星期加上去。

网友:
早就会了    感觉不太实用

网友(2011-10-05):
这个是旧方法了,

网友:
打开记事本 输入以下内容保存为 1.bat  然后打开   记住是 1.bat

@echo off
TITLE 在时间旁添加文字
mode con: cols=30 lines=6
echo By Feng QQ:522235677&echo.&echo 注意:不能含有空格。
echo ???需重启explorer.exe进程。
>"%temp%\0.vbs" echo WSH.Echo InputBox("在时间旁添加文字信息", "InputMSG", "大家好")
for /f %%a in ('cscript "%temp%\0.vbs" //nologo //e:vbscript') do set "s=%%a"
cls&echo 请稍后...
(
echo REGEDIT4
echo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International]
echo "sTimeFormat"="HH:mmttttttttt"
echo "s1159"=" %s%"
echo "s2359"=" %s%"
)>%temp%\21415412315.reg
regedit /s %temp%\21415412315.reg
del "%temp%\0.vbs"
ping -n 2 127.1>nul 2>nul
del /s /f /q %temp%\21415412315.reg>nul 2>nul
taskkill /f /im explorer.exe>nul 2>nul
start "" explorer.exe
start "" mshta vbscript:msgbox("恭喜,修改成功!",64,"Done")(window.close)
EXIt

这是我自己写的  比楼主的更加方便

网友:
早就知道了,没什么用

网友:
以前弄过,也仅是个新鲜劲

网友(2013-11-10):
我来拿积分的...

网友:
在学校的时候玩过 !!

网友:
不错哦 已经改了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前真不知道

网友(2013-12-11):
一些小技巧 没事研究研究可以

网友:
有点意思,没试过

网友:
支持一下,发扬DIY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