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台CRT显示器

楼主(2011-08-07):
在BIOS里可以满屏显示但进桌面整个屏幕变窄了 哪位师傅那里出问题。

网友:
没有修过crt显示器 只修液晶的 我们这里 这种显示器坏了 就和客户兑换  呵呵

网友:
调整不好就是电路问题

网友:
貌似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一一! 同志手动调一下没有呀?

网友:
应该是行,或场  有问题

网友:
B+电压,逆程电容,TIP122,阻尼,50V无极性电容,行幅补偿的那3个IRF630或IRF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