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KG图纸【PDF】

楼主(2011-08-07):
(图片)

网友:
近日在维修一台方正FG769-KG彩显,故障现象时好时坏,表现为图像上半部正常,下部压缩成一条亮线,拆机后首先发现电阻R750 (4.7Ω 1/2W)烧糊,更换后故障依旧。怀疑场扫描故障,将场块TDA4863A周围零件一一检查,未发现有虚焊和损坏零件。现在只能怀疑到场块本身。测场块各脚电压,发现供3脚+12.07V正向电压经D601(1N4004)后变为了19.6V左右,明显高出正常电压。
从淘宝上某商家购来10只拆机TDA4863AJ(1元/只,因邮费贵多买几只,降低单只成本而留用),选一个换之,发现故障依旧。于是以为原先场块是好的,又从头开始将场块周边、供电等零件反复检查,还是没有发现问题。后与淘宝卖家聊天时得知,买来的拆机集成块只能保证90%完好率,这才恍然,于是再换一只场块,故障解除。
总结:场块软故障导致维修耗时较多,一定要保证备换零件100%完好率,可以提高维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