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

楼主(2011-08-07):
在BIOS里面可以满屏但进桌面两边就变窄了有哪位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1-8-15 15:52):
已修好了 谢谢个位的指点    换回原来的高压包就好了  原来的是漏电有响声 发现火枪的帽子烧了个洞 打开帽子看里面已经氧化虚焊了  从新焊好把帽子换了个几OK了。

网友:
调到800X600  85HZ  看可以调节行幅度  不能调节查行幅调节管。或 加大行逆程电容看看。

网友:
是可以调整的呀,,

网友:
不能调的  已调到最大了

网友:
是换个高压包后才这样子的   以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点评):
7楼说的对,是FBT的参数有差异。

网友:
还有别的小东西性能不良

网友:
应该是所换的高压包不符合参数.

网友:
这样的话问题肯定出在高压包身上了。可以进总线调一下。或者看一下行部分有没有小电位器。有的话调大一点。不行的话我的意见还是换包。

网友:
这种毛病高高压包的问题不是很大,如果宽可以调的话就是调不到边,有可能是那个68V3.3VF的无极性(就是没有正负极的电容、一般是黄色的)调宽电容失效造成的,或着是工厂模式里面调节一下。如果宽度不可调,那就要查一下调宽管和那个二极管。

网友:
帽子里很少坏的,LZ运气好

网友:
学习了!!!!!!!!!!!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7楼的是正解,本来就是换的高压包与原来的参数不一致,但是这个可以从相应的电路上更改一些配件的数值,不太严重的可以总线调整,这个故障与你说得帽子烧个小洞应该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