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颗贴片电容修一台不加电三星Q35

楼主(2011-08-07):
换一颗贴片电容修一台不加电三星Q35

单独使用电池及单独使用适配器均无法加电开机,适配器输出电压正常。拆机裸板加电后测电源接口电压超低(正常时为19V),J1(ONTOP)电源开关处只有0.几V的电压(正常时为3.3V),触摸电源接口旁边的两颗场效应管Q1、Q5(SI4435)发现Q1严重发热,查看Q35的图纸,电源19V经Q1、Q5后一路到U2(MAX1909ETI+T)另一路到Q4(SI4435),尝试拆下Q4、U2及U5(MAX1999EEI+T)加电Q1仍然发热,可见故障应在电源接口至Q4和U2之前出现短路,再次尝试拆下Q5加电Q1不再发热,电源接口电压恢复为19V。依图纸检查Q5至Q4间元件发现C57(10000nf/25V_10uf)贴片电容表面有点破碎的痕迹,万用表测试发现该电容确实呈短路状态,恢复前面卸下的元件并更换C57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不是专业修本的吧

网友:
有可能,这种情况一般不会拆那么多东西查的。

网友:
楼主高呀,学习了支持楼主的行为:分享经验!

网友:
这么明显的裂痕居然拆了那么多,牛B

网友:
电容问题有些很头疼,如果在并联很多的地方那是很头疼的

网友:
其实 在修本 之前 观察  是很重要的!!!!呵呵

网友:
不错。。可以供新手学习,维修思路还好。  要是直接换贴片电容,就没这篇贴子看咯``呵呵

网友:
折下供电芯片,也敢通电,不安全呀

网友:
谢谢 分享观察  是很重要

网友:
用电流表直接加个小电压到Q5的pin1,马上就出结果了

网友:
供电芯片拆了,控制的管子要导通,19v直接对地

网友:
有图纸,烧机的话,可以秒杀了。楼主居然没用可调电源,直接是用适配器维修的,让你查出来算是走运了。

网友:
这个,爆了那么大看不到,仔细啊

网友:
佩服眼力啊 思路也不错

网友:
楼主估计是修主板的

网友:
烧一下 很快就找到它了  哈哈

网友:
还是学习一下,这两天修了两台ASUS的,都遇到这种无极性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