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关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8-07):
请问各位高手液晶显示器按下开关驱动板给高压板提供3.3伏的开启电压让灯管亮。那是什么原理同时也有图像显示的?望指教

网友:
VGA信号送过来后,驱动板工作,液晶面板就开始显示了,灯管亮是背光,让液晶面板显示的内容让咱们的肉眼看到

网友A:
按你的讲解那要是不按开关的时候显示器就有暗显了 ?

网友(点评):
肯定不会这样设计的啦 你不按开关 驱动板都不工作 不会有暗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讲解那要是不按开关的时候显示器就有暗显了 ?

高手我的意思就是我按开关后图像是怎么得到点显示的原理?
望见解。小弟焦急的等着

网友:
一般的机子电源板接上AC220V电源就有待机电压给驱动板 按下开关键 驱动板工作 检测VGA线有无信号输入 没信号的话一般3-5秒后亮黄灯 反之信号经过驱动板程序处理给屏电路 就有图像了嘛

网友B:
按下开关后,驱动板给高压板一个高电平(使能信号),,,灯管亮,,,,,给了屏5V供电,,屏工作,,,,,,,回答完毕,,其他省略,,,,,,然后你就在屏上看到两个大字    (C N)~~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下开关后,驱动板给高压板一个高电平(使能信号),,,灯管亮,,,,,给了屏5V供电,,屏工作,,,, ...

按下开关后是哪个地方接收到信号能显示图像?哪里发出的?灯管亮的原理我知道。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继续请6楼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后是哪个地方接收到信号能显示图像?哪里发出的?灯管亮的原理我知道。谢谢高手指点

好,没问题,,,等我修完手里的几台本子,然后再回你

网友:
建议lz买几本书看看!!

网友:
修液晶还要知道图像输出的原理吗?真是晕。好像不需要吧,就像你拿来一个电子元件你难道要知道这个是用什么方法制造出来的?你只要知道它起的作用就好了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你插上电源后,会有个待机电压,这时候你开关键上就有电压,当你按下开关产生一个低电平或高电平触发,高压板工作,给驱动板供电,给灯管供电,底下的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一个新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