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8-07):
该机器开机电流上到0.6A掉电 测得cpu供电有   其他各芯片组供电也有  又测得L27电感上没有电压不知道给谁供电的  应该就是没有这个电压引起的掉电  经目测发现r6036 499欧的电阻烧坏换上后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u1000是什么东西  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图纸点位图在我的网盘上 免费让大家下载 帮我分析 下载地址http://u.115.com/file/dn604c3w#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   帮我分析一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L27是给电池充电供电的,没有电压正常。这个本子也太老了吧。H_STPCLK# STBY_SWIN#_3这两个信号重点查一下~

网友:
H_STPCLK# STBY_SWIN#_3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干什么用的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BOIS板,下两个座子有时会容易虚焊的。。。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我修了几台   都CPU供电芯片 虚焊了   加焊就好了

网友:
开始看到r6036烧了换了之后还是掉电  以为还是主板有问题  后来无意间换了个内存    晕电流上去了屏幕亮了  换回它的内存还是掉电  确定是内存坏了    于是装上硬盘  进系统 看看别的有问题没?日进系统蓝屏   心想是不是硬盘有坏道   测硬盘吧    折腾了几次日  不加电了   真是点背     现在还不知是哪的问题  先放放 吧  还有别的客户的机子要修       我的那个问题高手们还没回答呢 H_STPCLK# STBY_SWIN#_3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