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改大供电。

楼主(2011-08-07):
七彩虹 改大供电。    七彩虹C.G41TWIN 三相供电   因为上了Q6600 导致 72T02GH 坏掉。 不知道用那些管可以替换? 大家尽量讲多点。   还有能不能加大供电 是不是把全部72T02GH 换掉? 能换哪一种 是不是要三个一起换?

网友:
以拆掉一相  可以用了  不过还是不够电 用Q6600

网友:
还不是很懂

网友:
楼主什么意思  说详细点吧

网友:
供电都是芯片根据反馈来的信号来输出电压的。。

想增大电压。。就进BIOS设置超频。。。

你拆了一组供电。会导致另外两相超负荷运行。寿命不长的。。还是补两个场馆上去。

拆掉一相供电确实可以使用,但是运行个几小时后可能其他两项中的MOS管又因负载过大而烧坏. 有亲自实验过. 还是补上去为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搞研发啊啊,改电路,有点专业

网友:
楼主想说的应该是电流吧,而不是电压吧。

网友:
楼主的七彩虹用不了Q6600,楼主打算加电带起!摩托车装上飞机的引擎能跑过飞机么?

网友:
我这有张MSI的板,3相的,拆了一组.自己用,没什么事

网友:
已经  拆了一组  正常很多天了 交货。

网友:
所以 就不改了 交货 算了 用E3200了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9-17):
你好.请问下这板子的IO是什么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