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三步 32位Win7用4G内存破解攻略

楼主(2011-08-07):
第1页:为什么32位Win7不能用4GB内存?

  随着Windows 7操作系统的发布,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体验到该系统的优势。不过目前32位操作系统从XP时代就不支持4GB容量内存,也使得很多用户开始不敢购买4GB内存,以免浪费。其实Vista和Win7本身是可以支持4GB容量内存的,只是通过程序将其锁定,那么下面笔者就教您一个小窍门来避开这个锁,可以让Win7完美支持4GB内存。

--------------------------------------------------------------------------------

  虽然现在64位操作系统可以很好的支持大容量内存,但是我们不得不提到现在64位的软件还不是非常的多,而且Vista和Win7的64位版本在兼容性上还是有所不足。另一反面,由于现在内存价格的走低,4GB容量内存价格已经不是绊脚石,所以4GB容量内存也已经成为主流配置。但是令用户苦恼的是,32位Windows7和Vista不允许使用4GB内存。

4GB DDR3内存需要64位系统么?

  其实不足4GB内存的原因就在32位X86架构。32位X86架构是指个人电脑的地址总线是32位的,CPU、内存控制器、操作系统都是按32位地址总线设计。32位地址总线可以支持的内存地址代码是4096MB。这4GB个地址码正好可以分配给4GB内存。但是其它寄存器都需要系统分配给它们地址代码,所以总容量为4GB的内存就有一部分内存分配不到地址代码而不能使用。

内存仅使用3.25GB

  其实,Vista/Win7自身完全支持超过4GB大内存,只是微软不让使用而已。但其实在Win7上可以通过程序破解Windows PAE内核文件ntkrnlpa.exe,绕过Zw Query License Value API函数的许可限制,让32位的VISTA/Win7支持超过4GB物理内存,下面笔者就教您如何破解4GB内存之谜。

第2页:Win7破解4GB内存轻松三步搞定

  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一款名叫Readyfor 4GB的软件,用户可以在搜索工具上搜索,下载地址有很多。

Readyfor 4GB软件

  下载解压后,先运行Readyfor 4GB,当程序打开后,依次点击检查和应用选项,此时程序会告诉你所用系统能够支持最大内存容量和当前内存容量。一下的图片是笔者已经破解后所示,最大允许4GB内存。

Readyfor 4GB软件

  然后运行压缩包里面的AddBootMenu程序,当弹出对话框时,输入Y回车即可,此时系统提示破解操作成功完成。

(PS:该步骤必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第三步依次选择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系统设置→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选择那个破解的启动系统就可以,如下图。

选择破解后的程序

  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在选择我的电脑属性后,内存被识别成4GB容量,如下图所示。

内存被识别成4GB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破解后的4GB容量内存性能和64位Win7下4GB容量内存的性能差别有多大。

7db
第3页:破解后32位Win7系统性能表现对比

◎ SiSoftware Sandra2009测试

  这是一套功能强大的系统分析评测工具,拥有超过30种以上的测试项目,主要包括有 CPU、Drives、CD-ROM/DVD、Memory、SCSI、APM/ACPI、鼠标、键盘、网络、主板、打印机等。全面支持当前各种 VIA、ALI 芯片组和 Pentium 4、AMD DDR平台。除了具有强大的功能外,使用也很方便,易于上手。

  全文总结:通过简单的三个步骤就可以让我们最常用的32位Win7可以轻松支持到4GB内存,对于拥有4GB以上内存的用户的确是个好消息。而且我们也发现,虽然64位操作系统的Windows 7可以支持更大容量内存,但是仅在4GB容量上并没有领先破解后的32位Win7,所以想通过64位Win7支持4GB容量内存的用户暂且不必升级,毕竟现在兼容上64bit还存在一些兼容问题,所以感性的用户可以体验一下这种方法。

网友:
哪里找来的啊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吧,百度一下一大片

网友:
用了很长时间的32位WIN7,为了不浪费我的4G内存,于是又装了个64位的WIN7,真的感觉不如32位的运行起来快,大家所担心的软件兼容性问题,基本上我没有遇到,32位下能用的64位全都能用,不过游戏的兼容性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很少玩游戏。现在4G单条142元,准备过些时日把现在的两条2G的换成两条4G的,不知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64位用了1年多了,还是很不错的。。。。32位+Readyfor 4GB软件用了3天就被我彻底抛弃了、、我就不多解释了

网友(2012-06-01):
传一个上来咯

网友:
有点似是而非,奔腾pro都有36根地址线了,可以寻址64GB。如果硬件没有或者不能打开36根地址线,在32位寻址而顶端地址又给占用的情况下,如何能用完4GB?就好像酒店有1000间客房,有10间给管理人员使用,任你怎么调配,最多也只有990间客房,又如何用变成1000间客房?

网友(2012-07-08):
其实从技术上来讲,32位的系统也可以支持4G以上的内存的。32位的WINDOWS SEVER 2003就可以支持4G以上的内存。以前遇到一个顾客,16G内存,又指定要装XP。当时手头又没有64位XP,给他装了个WINDOWS SEVER 2003,完美支持16G内存。而且WIN2003设置一下不论从界面还是使用上和XP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这个32位的4GB内存补丁还是只能玩玩而已。正常使用不建议。现在内存便宜,想要使用更多的内存不如8G+WIN7 64位,那种速度就是4GB的32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我就使用过1天32位+大内存补丁,蓝屏了4次,现在8G+64位,机械硬盘开机19-23秒,固态硬盘12-16秒。

网友:
管用吗,不了解啊

网友:
没有事过,给客户装上直接收钱

网友:
64位系统飘过。。。。

网友(2012-08-10):
我也用的64位的   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