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屏是不是好的

楼主(2011-08-07):
今天接到一台WEIYI 780B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全屏彩色竖条
驱动板:988 2525L
屏型号:M170E5-L0C-X
如图

因为没有点屏套件,只能从别的机子上拆了块驱动板试
显示如下可能驱动不对)

这样是不是表示这屏是好的,只是驱动板坏了或程序坏了?
还没有液晶编程器,如果确定屏是好的再去买个编程器来刷下试试

网友:
没看到你的图 都是以你的讲述   很狼判断

网友:
屏是好的,改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屏应该没问题..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换板能点亮,说明程序不对,,

网友:
我换过,就驱动不对

网友:
恭喜楼主百分百是好的

网友:
可定屏是好的,就是驱动不对,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请问液晶屏编程器,那种能编辑电脑液晶显示器,家庭大屏幕液晶显示器,市面上移动DVD小液晶显示器,比较全的编程器?我不知道,请指点一下,我买那种比教实用啊。

网友:
驱动不对。。上面那个才是屏幕坏了的样子。

网友:
驱动板挂了,换个驱动板把

网友:
没有万能的编程器,用到什么编程器刷写什么的编程器,我买过一个功能多的,电脑BIOS,24,内存SPD,液晶的。功能倒不少,但总是起冲突,后来又买了个专烧液晶的,用着倒不错,淘宝上多的是,七八十一个

网友:
谢谢各位了,等会去买个液晶编程器来刷下
以前修的都是电源灯管高压,还没有刷过程序的
准备买个EP1130A,大家觉得这编程器怎么样

网友:
刷下唯一的程序 不行改块通用板上去

网友:
我感觉像屏线!换个试试!

网友:
找不到原程序,刷了个乐华2025的程序进去就死了
最后换了块通用板上去好了

网友:
十有八九驱动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