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754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1-08-07):
一块华硕k8n 754主板不断重启,检测主板CPU、AGP、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3.3伏不正常,其它正常,求k8n主板内存供电电路
华硕

网友:
图纸难找啊!我找一图纸几个月了始终都没有找到!

网友:
换个MOS管试试啊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这样不详细具体的型号,别人就无法判断上传的.

网友:
754的主板内存主供电是2.5吧,3.3是内存spd供电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会自动重启有2个原因,主板散热问题,或BIOS问题,如果供电不正常就换个IO吧!!或南桥!

网友(2013-09-08):
总线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