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50-D3-D0循环

楼主(2011-08-07):
顶星F-N78VM的板子(单桥):故障:诊断卡跑:50-D3-D0循环,,并且复位灯闪,感觉好像是跑到D3重启似得,量RESET针脚,电压没有变化,,,怀疑是桥的问题BGA了一下,,还是老样子,,用力压桥也是老样子,现在想:1刷个BIOS试试。2.换个IO。3.再做一次BGA.....朋友们给指点呀

网友:
先刷bios再弄别的

网友:
可能是bios,先刷了在试别的

网友:
按你自己说的顺序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我遇到的是cpu不支持,盈通amd的

网友:
加焊桥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
看cpu支不支持,然后按你自己说的顺序一步一步来吧。
顶你!!!

网友:
你做过次桥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要是一样就没必要做了 故障不在这里。。

网友:
CPU供电,颜色偏重的部分,不要盲目的搞,

网友:
AMD的基本上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我碰到循环的反证先从IO和BIOS开始搞。然后在桥。

网友:
最新情况汇报:BIOS刷过了,IO换了,桥做了,无解!!!!
还有个情况汇报下:CPU的VCORE 1.14,,内存:1.9.  桥供电:1.1.空板时,,开机1分左右掉电,,然后会自动重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桥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不装内存能否正常,有报警声。
桥供电:1.1偏低,应是1.2V。1.2V给桥的PG信号产生没有?

网友:
换IO 试试

网友:
50-D3-D0循环应该是bios的。确定bios没问题,你就是内存出哪里问题,了, 看总线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装内存能否正常,有报警声。
桥供电:1.1偏低,应是1.2V。1.2V给桥的PG信号产生没有?

桥的PG信号?你说的不是CPU的PG吧。。CPU没有PG怎么会跑码呢??桥的PG怎么测的啊???内存好像没有报警。。好像没有,我明天确定下给你回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看下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多大,查IO那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桥坏了吧会不会

网友:
先看看内存的供电 时钟 系统总线 在刷bios  在干io  在考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的PG信号?你说的不是CPU的PG吧。。CPU没有PG怎么会跑码呢??桥的PG怎么测的啊???内存好像没有报 ...

1.2V通过三极管、场管的组合给桥的PG信号,也就是VLDT_1.2的PG信号,可简写成VLDT_PG

网友:
先刷BIOS在换IO最好干桥再不好,主板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