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求助 天逸F41a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1-08-07):
机子来的时候是电流泡1.3 掉电 拆机发现1.25短路 经测量是北桥下面一个电容短路 更换后 电流上cpu跑 0.6 不上cpu跑0.4  上内存以后跑到0.6就调到0.28  再调到0.04  求助啊  在线等

网友:
高手呢 不能就这样沉了啊自己顶起来

网友:
掉到0.04应该属于没有完全掉电吧?

网友:
没有完全掉   南北桥都换过 bios也换过

网友:
版主一个都不帮忙啊   谁能解决我送两千积分

你用信用卡透支啊 自已有几分?

网友:
属不过内存吧

网友:
换内存试下。

网友:
没分我不会充啊  以解决

网友:
最好打一下内存槽阻值, 北桥BGA不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搞不定就换板子,呵呵

网友:
CPU还未工作,北桥换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