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我给一个漂亮小妹妹修电脑 没修好、高手们帮帮忙哈 、

楼主(2011-08-07):
一块技嘉GA-K8NF-9Z主板刚一点是一插电源风扇就转  关机关不掉、、、主板上所有供电正常、、以我4个月以来的维修经验  就直接把IO换了、、可他奶奶的还是不行、、难得给个漂亮妹妹修电脑、、真不给面子  竟关键时刻掉链子、、╮(╯▽╰)╭、、我换完IO插电源不自动加电了、但我短接开关直接不加电了气得我要冒气、、一插电源IO变得很热烫手、、我又换了好几个IO还是不管、、╮(╯▽╰)╭  我没辙了、、各位老大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吧  (小弟今年刚成年  嘿嘿  技术、经验还有待提高、、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哈 、、小弟感激不尽啊、)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哥哥,你在那里炮姑娘啊?呵呵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你换其他板子的肯定不行

网友:
GA-K8NF-9Z这种现像是桥事情,你IO肯定是换错了,你看下,IO上不光要是上面的一排相同,后面的一定是有GB的,

网友A:
擦,这么煽火的标题……
先把漂亮MM的照片发上来再说
GA的IO是专用的你不知道?知道IO的开机流程吗?兄弟要学会搜索,坛子上什么都有,就看你会不会找了。
还有就是看来你基础不怎么样,想走得更远,参加培训吧,基地的远程几百块,、按照现在的物价……

网友B:
哥们,技嘉出了I\O是专用的之外,我发现你换I/O水平是否过关呀?发烫明显是短路引起的,不开机明显与这个有关,还有,技嘉是否有专用的开机芯片或者防伪芯片什么的?看看开机方式,跑跑线路,桥的问题不是很大,要不行就加焊一下桥咯

网友C:
一。怀疑你IO没换对。二。怀疑的焊工不到位。。

网友D:
换元器件的同时是否在不断地偷瞄小妹?

网友E:
首先,你认真看一看,io是不是对的,技嘉是专用的,io,接下来,看一看,io,焊工是否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认真看一看,io是不是对的,技嘉是专用的,io,接下来,看一看,io,焊工是否过关!!

焊工过关了   没有没焊上的脚  IO也换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元器件的同时是否在不断地偷瞄小妹?

嘿嘿  你这么懂我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怀疑你IO没换对。二。怀疑的焊工不到位。。

都到位了    IO保证换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技嘉出了I\O是专用的之外,我发现你换I/O水平是否过关呀?发烫明显是短路引起的,不开机明显 ...

╮(╯▽╰)╭   我别的不行换IO我还是不错的  公司这么多学员也就我焊工最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这么煽火的标题……
先把漂亮MM的照片发上来再说
GA的IO是专用的你不知道?知道IO的开机 ...

喂  兄弟   多谢给我介绍学习地方哈  我不用远程的  嘿嘿    谢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到位了    IO保证换对了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主板自动上电与IO芯片无必然联系,现在论坛有很多人不学无术,只会误导人。

网友:
按时序来一步一步来

网友:
自动上电查绿线连接的元件!

网友:
90后,这么多火星符号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或者检查主机上的开关有没有短路的,还不行换主板了。

网友:
估计是连焊了吧

网友:
查下绿线有没有接三极管,还是真接进IO的。不要看着MM的就那么武断下刀。

网友:
我怀疑你的动机,是不是想多让mm往你那跑啊

网友:
漂亮的小MM我喜欢,楼主让我来修吧

网友:
技嘉I/O专用的,要找带有GB的才行。放上去就烫是不是放反了,就是换错了普通的也不回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