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ms7309V星板子PCIE无PG信号,求图纸。

楼主(2011-08-07):
本人有一块V星7309板,开机代码OO,点复位可以走完码。现在测PCIE无PG信号,跑线未能找到源头,可能复位或PG有问题,才修主板!请大家不要笑我!现在网上找些板电路图发邮箱也行:576921412@qq.com

此为AM2单桥板

网友:
PCI测时钟,复位,各电压都正常。PCI上无PG测试点! PCIE上有但无电压.

网友:
哥们,PG就是一个复位信号而已呀。跑OO的问题很多,呵呵,供电,时钟,复位都可能导致,先看供电,在测时钟,后复位,复位电路坏几乎不会的,因为是单桥,加焊桥之后再测,应该会OK

网友:
时钟和复位没有问题!的确CPU供电也少了0.3左右!控制级只有2V的电压(ISL6566第31脚)控制,一边是12V,输出1.08V,正常在1.3V多!

31输出2V电压,能不能说明6566坏了!请大侠道明!

网友:
看VIDO_4的电压。。。对照PDF上的。。看是不是电压低了。。

确定低的话。就查查反馈电路。。

网友:
VID 1 1.89V    VID38 1.89  其它都是0.01V

网友:
没有朋友有这个图纸么?网站上有一个是好多附件分割的几十个,下载分不够下啊!

网友:
这个板子似乎很容易坏

网友:
故障排除,是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