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开机到读条就卡死

楼主(2011-08-07):
联想品牌机供电都正常,CPU风扇新换的 南北桥都加上风扇了,可不管进Windows PE还是进系统只要一进到读条 就卡死,想请教一下高手 我该怎么解决。我想换个南桥试试看否正确呢!

网友:
*脏话*,你先把网卡声卡芯片,还有串口芯片拆了试试,那时候正是加载驱动,或者内存换个试试,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内存。。显卡。。外设都有可能。。系统更有可能。

网友:
帅哥你有没有考虑到硬盘啊,不装硬盘进PE试试

网友:
先用替换法确定是主板问题 在往下修

网友:
硬件故障,加载硬件驱动没过,

网友:
如果测得主板问题,那是电容老化了或散热不好。

网友:
IO我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装系统蓝屏,PE也是滚动条卡死,不过是联想老机器754,MSI代工,后来看到月饼在一帖子上的回复,换了内存的W83好了,也是很见鬼,假负载量都是正常的,跑码也正常,就是装不上系统进PE都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