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公共端短路,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7):
小弟接了一台HP NX6120的机子公共端短路,南桥很脏好像被人动过一样,会和南桥有关吗,指点一二,感谢了,和公共端有关的IC和MOS管我都查过了没坏,有谁遇到过这种故障吗,急,,,,,,

网友:
电容易短路,请测一下 啊

网友:
公共点和南桥没半点关系

网友:
公共点短路用烧鸡的方法还是很快的

网友A:
楼主直接把主板的C57摘了看看........................

网友:
公共点短路  一般是 电容 击穿 的多 ,还有就是 MOS管 击穿  ,供电芯片 短路 可以调一小电压  用手摸芯片 是否发烫   如果发烫侧芯片 供电脚是否接地短路

网友:
电容也没多少个,一个个拆吧

网友:
烧一下,应该能确定问题

网友:
果真有一个电容短路了,拆了以为好了,一上电待机电流0。20,有点偏高,一摸3V,5V主控IC发烫,把它换了还是很烫,请问各位大哥3V,5V主控IC发烫换了还是发烫,还有那里会引起它发烫,会不会我的焊工不行,但手上只有一个好的芯片,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把主板的C57摘了看看........................

果真有一个电容短路了,拆了以为好了,一上电待机电流0。20,有点偏高,一摸3V,5V主控IC发烫,把它换了还是很烫,请问各位大哥3V,5V主控IC发烫换了还是发烫,还有那里会引起它发烫,会不会我的焊工不行,但手上只有一个好的芯片,没有的换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点评):
既然发烫, 就看看3/5后是否有短吧................

网友C:
把3V 5V 上管和主控芯片同时拆了,看看电流多大!如果正常了,就是系统供电的问题!

网友:
你想一下,公共点去的地方,其实不多的,你看一下,我想还是分段断开,烧的话,应该可以必免电损坏

网友:
短路是最初级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烧鸡大法烧啊。在公共点加个小电压烧,那里发烫就是那里的问题了。

怎么个烧法

网友:
公共端是只哪些地方。 我新手

网友:
看看3V5V有没有地方短了,造成芯片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V 5V 上管和主控芯片同时拆了,看看电流多大!如果正常了,就是系统供电的问题!

把芯片拆了,不用装回去,还可以上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真有一个电容短路了,拆了以为好了,一上电待机电流0。20,有点偏高,一摸3V,5V主控IC发烫,把它换了还 ...

阻值都正常,IC就是发烫,以前有修过一个待机0.24,后来一摸3V,5V主控IC发烫换了就好了,我觉得还是3V,5V主控有问题,可能要再调一个新的试一下,郁闷啊

网友:
阻值都正常,IC就是发烫,以前有修过一个待机0.24,后来一摸3V,5V主控IC发烫换了就好了,我觉得还是3V,5V主控有问题,可能要再调一个新的试一下,郁闷啊

网友C:
那你一上电待机电流是0.20!上电后怎么能叫待机电流呢?
什么叫待机电流啊?LZ连这个都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一上电待机电流是0.20!上电后怎么能叫待机电流呢?
什么叫待机电流啊?LZ连这个都没搞懂?

我是说上电不触发之前。只是你没理解清楚,我都说的蛮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