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长城的液晶显示器,一直白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7):
我有台长城的液晶显示器,一直白屏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能帮我解决下。嘿嘿,菜鸟感谢!

网友:
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插或者线坏了?我上次也是忘了插了通电就白屏

网友A:
同意, 屏本身,屏电路。屛线、驱动板、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 屏本身,屏电路。屛线、驱动板、高压板

恩恩,你们说的我挨个排除,结果是驱动板上的阻 老化了。我直接用保险给他连接了起来!(*^__^*) 嘻嘻…… 谢谢 大家哈。

网友:
屏线没插或者线坏了?

网友(2013-06-17):
你这个可能不是电阻是保险吧.总知修好了就是好事

网友:
先处理屏线,在看看屏供电5v上去没有,如果都正常建议改个通板看看这样就可以检测是不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