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神舟HP500不触发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07):
小弟自己的本本坏了!现在情况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后,按开机键没反应!开机键没电压。然后测量到适配器电压没过PQ40.
G栅极没有控制电压。ACOK_IN低电平,VH28有29V电压。小弟论坛自学从没修理过本本,各位老师不要嫌麻烦
现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特别是这部分电路看不懂,我量PQ10的2脚,电压在1V到4V不停的跳变。

这里再问个问题,是不是PQ40不导通,ISL6236芯片也不工作,不会产生3VPCU和5PCU,那么EC芯片也不会工作吧?

付图纸

网友:
这隔离电路有点意思 用N沟管 所以G极要高高电平才能导通
ACOK_IN电压不对 从这里查过去

网友A:
量下CMOS电池吧。。PQ40不导通肯定不会上电的。。。

网友:
PR134 的令一端是多少V 呢  此管N沟道  高电平导通  VH28  电压已经升压正确  看看是不是断线还是后级 拉低

网友:
PD26    正常没有

网友:
再一个就是顺着ACOK_IN   往前查了   修了了记得说一下是什么坏了

网友:
这个本CMOS电池没电就点不亮么???插上适配器不是也可以产生RTC供电么?

网友(点评):
感觉是通过了BAT_DISCHARGE来控制PQ40的G级。G级导通了才有主供电的,等主供电有了才由主供电产生RTC供电保持PQ40的持续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CMOS电池吧。。PQ40不导通肯定不会上电的。。。

CMOS电池3.25V正常。

网友:
顶上来高手来指点么???希望有哪个高手能QQ全程跟踪指导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点评):
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不告诉你ACOK_IN不对了吗?怎么不去查一下这信号从哪来的呢?顺着信号找过去不就O了?